70W的直流电机能产生多大拉力???求高手解答配置问题

楼主(2011-08-13):
70W的直流
电机
能产生多大拉力???求高手解答配置问题

网友A:
可能有5牛顿

网友B:
看你采用什么形式的桨,如果是涵道,效率大概在2-3克每瓦,大直径固定翼的桨5-8克每瓦,四轴专用的低kv电机配桨能上到10克每瓦,

网友C:
应该不超500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没考虑到4轴的桨

网友D:
平均下来400克左右~~

网友E:
AX 1806N不就是这个级别的电机吗,配桨合适的话静拉力300~350克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