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行程气动执行机构

楼主(2011-08-13):
昨天才做好,用手机拍的,一个只手控制,一只手拍,不是很好搞,关与这个东东的用途。可以看我以前的贴子。还请大家多多指教[rm]摄像0006 -在线观看-播客视频-搜狐视频http://my.tv.sohu.com/u/vw/7673575[/rm]

网友:
精度高就用比例阀加光尺,简单的就用不同行程的气缸串联。还有用挡块也是很好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有特点吧,
比例阀加光栅尺,气动伺服系统不是哪都可以用多气缸串联方试控制起来也不简单,用机械硬挡块的的方式实现多位置也很复杂,我的这个特点就是结构简单,条条大路通北京

网友B:
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网友C:
控制通气时间?
气体有压缩性,咋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蛮有意思的,不知道可靠性如何

这个东东是来源与生产之中解决实际问题而构思出来的,经过了现场应用的,结构简单,所以可靠性是可以保证一般场合应用的,对与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设计,这个还不好说,目前以经在设备上用了快三个月了,无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通气时间?
气体有压缩性,咋解决

气路闭环,抵消弹性

网友A:
那你是用三位五通封闭型的电磁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用三位五通封闭型的电磁阀的吧?

你那是用有位置传感器的用法,需要进行逻辑处理,当前位置在哪,目标位置,还要涉及系统惯量,控制很复杂,不可以手动控制,我这个用了多个二位三通阀来实现的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做到了也没有可靠性,同意塔山游击队的意见,串联气缸。

网友:
液压系统是不是一样能控制呢?

楼主:
控制原理液压系统也可以用,但通常液压系统价值高,加个传感器控制器什么的相对与总价值来说不多,液体不可压缩,控制相对也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个人认为做到了也没有可靠性,同意塔山游击队的意见,串联气缸。
我说过条条大路通北京,什么场合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