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旋风70涵道,用过的请进

楼主(2011-08-13):
3s
电池
配40A电调,能有多少推力?

网友A:
70涵道至少要用4S或者6S 不然飞不起来~~~~有架F15就是用3S电池 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B:
没用过,但是进了

网友C:
推力大概900G,电流约46A,建议4S电池,推力大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了一个K……可以飞真飞机了

网友D:
黑旋风70我飞过... 4S动力还可以.. 配的是60A好盈.. 用6S才叫爽..

网友E:
不止900G吧 黑旋风64 3S 都有800G了

网友:
省钱是费钱的开始,还是用标准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