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我的B6烧啦。

楼主(2011-08-13):
我的是接12v直流电的两个小夹子错接啦交流电,烧啦。各位高手,看看我的充电器是那个地方,烧啦。还有必要能修吗?

网友:
发厂返修啊

网友:
这也能搞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显反面的那个三极管烧了 直流回路全毁 需要逐步筛查。。。基本上 重买个吧

网友:
90块钱在买一个山寨的吧也挺好用我一直再用

网友:
好修!!都已拆开了,那就更方便了……
图片中红圈里的元件是个“防电源反接保护二极管”,它已经被烧毁了,换掉后充电器就该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wyfmx 高人,顺便请教一下你:
请问:B6 充电器的12V供电电源不小心接反了,会烧坏吗?
里面有没有供电电源极性反向保护的电路呀?

网友:
先换了那个2级管试一下吧,也许还有其他管子击穿。。。卓一排查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这个2级管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这个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啊  ,在网上哪有卖的啊

网友:
是一个P沟道MOS管,30V 11A左右就行,SOP-8封装

网友:
电子市场配件很便宜,买来焊上

网友(2011-09-16):
我的也是那个块子坏了,用SI4405代替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