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一下今天的情况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1-08-13):
extra 260 今天第二次飞行 …… 好在 飞机没怎么大坏 主要是 起落架弯了
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1.二冲机油 太阳晒会变黑吗
据说是因为铅 谁解释一下 谢谢 还有
用普通的饮料平 装汽油及机油
有影响吗
2.dle30 没装
空气过滤 行不行
我感觉进气口后面的地方不够装
3.起落架 不想弯了 看了下淘宝 好像碳纤多
碳纤的有铝合金结实吗?
还有火花塞淹嘴 了怎么处理
等回答谢谢

楼主:
自己先占沙发等啰

楼主:
没人回复吗 我记得这坛子很热闹的

网友A:
现在用的都是无铅汽油,不会变黑的,配好的油如果存放的时间长了会略变黄,我用的油是这样。
没有空滤也没有关系,除非你长时间在地面吊机,那样会有大量的灰尘进行化油器对发动机会有影响。
火花塞淹了可以拆下来用火烧一下,然后用小钢锯条刮一刮火花塞上的积炭就行。
起落架没有太结实的,如果太结实了,坏的就不是起落架而是飞机了,选一个好的场地,再就是练好降落技术是最主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少将 正解 我查过谢 资料 正如您所说 我的问题已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