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3S电池的速度进来帮忙

楼主(2011-08-13):
我的3S电池 3片 各3.88  3.88  4.08   电力不均匀  我有B6充电器 请我怎么能解决  明白的速度说明   给我发站内信  也行

网友:
直接充电B6会平衡的

网友:
平衡一下就行了

网友:
关键的一点,你用什么测的电压,电显是不准的,用万用表

网友:
电芯老了。。一直性不好了。。平衡后只是暂时。。

网友:
扔了B6.换好充电器

网友:
B6一般还行

网友:
先要搞明白是电池不行还是充电器不行,充其他电池还是一样吗,充电器是用平衡模式吗。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电显,那么前两片读出的数值会偏小。因为电显从前两片取电来供给自己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