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高手解答! 电机坏了OR电调坏了?

楼主(2011-08-13):
问个问题 今天飞飞机 感觉电机没力 全油门吊不住飞机 以前三分之一油门就能吊机
异常现象:
1.电机很低速的时候转起来会抖
2.有时低速时还会倒转之后然后正转
3. 在空中 全油门, 声音比以前响很多
之前 飞机炸在水中。

请问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谢谢 电调有保修吗

网友B:
是电调进角设得过高了

网友:
可能是轴承挂了造成马达负载加大,造成高进角下转子转速跟不上磁场,发生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电调进角设得过高了

进角已重新设了 还是没力量

网友B:
检查下轴承吧,看你的描述不像是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轴承吧,看你的描述不像是缺相..

电机只有飞过几个起落  之前 飞机掉到水里 估计是电调烧坏了

楼主:
在线等回答啊 之前 飞机炸在水中 捞出来时有糊味 估计是电调坏了

网友C:
应该是管子烧了,,但是不是全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管子烧了,,但是不是全烧

换了个电调 果真是坏了

网友(2013-04-20):
前两天飞机掉水里了 一个油电机就震 震得很厉害 电机一下一下的转 谁知道是电机坏了还是电调坏了啊  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