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磨床的永磁吸盘有问题

楼主(2011-08-13):
磨床的永磁吸盘前段时间扳不动-吸放不能转换。这几天拆开一看,内部大量磁粉,好像原来是稀土磁钢的电镀层已经破损磁体粉碎造成的。不知有没有前辈高人修过这种东西?磁体尺寸是14*16*3和16*28*3的。但是赛格市场和淘宝上都没找到。不知怎么修?

网友:
我有一个,不知您的啥样,上个图看看

网友:
打开过几个国产的永磁吸盘。不知道你的是什么样的结构,如果是带滚针的,可能里面的滚针不起作用了。不带滚针的就靠杠杆使两块板相对运动的可能是两块板之间拉伤了。

网友:
上个图瞧瞧行吗?

网友:
应该不是磁粉,是磨出来的金属屑(应该这么叫吧),我们通常都是手工尽量清除,拿块抹布擦。但是你的情况不知道具体是怎样的,上个图最好。

楼主:
已拆开,拆的时候两手乌黑也没相机,在家发的帖。有两块铜板好像是36格,左右扳的。很多磁粉,想当然的换稀土,却买不到。

网友A:
换上长度一样,厚度一样的强磁就可用,宽度小了可用铝条拼上,磁盘两边上用的是小块的可用大块的磁铁在中间用断锯片划一条线后用平钳夹紧一打就断开好像开玻璃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上长度一样,厚度一样的强磁就可用,宽度小了可用铝条拼上,磁盘两边上用的是小块的可用大块的磁铁在中间用断锯片划一条线后用平钳夹紧一打就断开好像开玻璃样

这方法可以用来搞磁钢?头一回听说,回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兄弟,是个办法,方案1

楼主:
拆开的 样子

楼主:
找到圆形的稀土磁钢,装上试试。改天再上图。

网友:
稀土做原料生产的磁体(女铁朋)一般不会掉渣的。掉粉的都是黑磁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