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无法解锁,求助

楼主(2011-08-13):
RT,我用的是天8S,只解锁了一次,再一次就无法解锁了,能校准油门行程和
舵机
中立点,谁知道为什么、????大大们救我啊

网友A:
一般 把油门微调 放到底 右方向压到底都可以解锁 当然 FUTABA T9Z WC2 ---149DP 等高档设备的需要舵机缓冲线 要不然无法解琐。

网友B:
油门微调下几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8S,不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