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询问关于WM180V机床的技术性问题

楼主(2011-08-13):
这几天进了个伟舜180V,回家试车发现机床在750和1250转左右的转速时候会产生严重的抖动,整床都在抖动,而且转动时候的声音就像是用花盘装夹工件之后没有配平就启动后的那种转动声音,请问你们的床也会有这样的共振点吗?

如果是有问题,是否应该更换一台机床或者需要调整,修理

网友:
机械共振点

楼主:
这个现象算是故障吗?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

网友A:
恭喜上床~!

刚试了下,210v  开到1300,不抖,但墙上甩了些机油明天等着挨老婆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上床~!

刚试了下,210v  开到1300,不抖,但墙上甩了些机油明天等着挨老婆骂了

嘿嘿,没罩罩子啊,恭喜你不抖,看来我的有问题,难道新床就要换主轴?明天我来用百分表测量一下,不行的话我要换

网友:
甩出来的机油是卡盘里面的,新卡盘为了防锈涂上的机油,转速太高就被甩出来了,擦掉它,甩干了就没事了。还有就是平时加工不用速度太快,四五百转就够用了。

网友B:
180V主要的切削速度是700-1000转,如果这样的话,楼主只能换了:funk: 我朋友在伟舜自提的180V车床,回家用了一个月后,发现靠尾座那边床身裂了,严重怀疑伟舜是不是在清理被老外抛弃的订单: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0V主要的切削速度是700-1000转,如果这样的话,楼主只能换了:funk: 我朋友在伟舜自提的180V车床,回家用了一个月后,发现靠尾座那边床身裂了,严重怀疑伟舜是不是在清理被老外抛弃的订单:funk:

说真的,我也感觉是这样,因为他要等外单中拿出一台。。。。。。今天我跟他们反映了问题,产生共振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齿轮箱中的主轴部分受到击打变形(我发现主轴皮带盘固定螺母的扳手卡槽边上有被铳子冲击过的痕迹,而且比较深,一看就是有人用铳子拆卸过皮带轮,估计这时候把主轴砸弯掉了)导致了主轴偏心,肉眼可见皮带盘轴向跳动,皮带盘后面的齿轮部位的偏心已经达到8丝,加工精度目前仍然是2丝,没受到影响,我这么反映了之后,他们说可以换一台,我说换台210,要求当面开箱,但是说又要等20天左右,难道就是在等老外的故障机器弄回来?

网友:
似乎真要换一台,这这个样子没法调整修复。还是换了省心

楼主:
好吧,过两天送回去吧。。。。郁闷中

楼主:
怎么什么东西只要在国内一卖,就完蛋了呢。。。。。。还不如买点儿洋垃圾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