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朗450飞3D的问题

楼主(2011-08-13):
小弟刚入固朗450SV带平衡仪的RTF,是K-7X二代的控,菜鸟一个,所以这些天查了很多关于调机跟设置的资料。可是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飞3D固朗的控有个IDLE开关,在控里面设置油门曲线是100、95、90、95、100,螺距曲线是-10、-5、0、5、10。.可打开IDLE开关后,不管油门摇杆在哪个位置,马达都不转,还在约半秒钟一次的嘀嘀嘀响,关掉平衡仪也一样。后来试了下,油门曲线1设成89以下才会启动。。。而且螺距也没有V型的曲线转变,还是按照普通模式的-2、5、10变化。。。
所以求助各位大虾,看看是什么问题

对了,还有,普通模式下,油门是0、25、50、75、100,螺距是-2、5、10,油门推到一半都不离地,有点死活不上天的感觉,咋办??

网友:
普通模式接电,油门最低

楼主:
普通模式?油门最低的话根本就不转

网友:
  以你這樣的菜鳥,我勸你先不要把遙控打到 IDLE 3D,

因為那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看那IDLE 設置應該是不正確的!

我想問一下你有沒玩過遙控直昇機?玩過甚麼的機?.

正常模式油門一般,正常來說是飛不起的!

如果你真的那麼不了解,請先了解才飛,否則流血是免不了的事!

祝好運 :loveliness:

网友:
换个摇控吧!

楼主:
呵呵。我以前的确没玩过。但我也不会冲动的直接拿出去飞。我只是想先看资料,调机,然后用模拟器玩熟后才试真机。

coolman8,请问怎样的设置才是正确的??

网友:
 你资料还没看全。。。正飞科目熟练前,最好不要去研究3D。。。 换句话说,你练飞3D怎么设置曲线,控的设置都还没搞明白。。飞3D是很危险的事情。等你对你的控每个参数设定代表什么意思,反应到飞机上是什么表现,再去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以前的确没玩过。但我也不会冲动的直接拿出去飞。我只是想先看资料,调机,然后用模拟器玩熟后才试真机。

coolman8,请问怎样的设置才是正确的??

固朗官網有450 調機方法...下載的,下載慢慢詳細看!
記著,千萬別碰那IDLE 開關,一不小心,很易一開就變成 100%油門!
其破壞力驚人!:loveliness:
我把 IDLE 設成跟普通模式一樣,那就不怕誤開了IDLE,
我之前在這論壇看到貼,有人在陽台飛,誤碰 IDLE 開關,開了......
陽台玻璃打破,花盤盡毀,機機盡毀........恐怖,還好他跑得快,否則.....

网友:
  在家調機一定要拔馬達線!

如要連馬達,例如 1.2.3 線 接 A.B.C 線,把它改成 1.2.3 線接 B.A.C

馬達會反向轉,

如果可以的話拆大槳!

又如果要試機,請到外面無人到的大空地,離 5 米遠去試

楼主:
但问题是我现在IDLE即使设置成100、95、90、95、100的油门,打开IDLE开关,都不会转啊……也就是说开了等于没开一样。连螺距都没有变化。就只是十字盘被拉下来了一些。

不过我都是先用模拟器玩的,顺便利用看到的资料去试着调机。

楼主:
哈哈,找到其中一个答 案了,也是论坛里面的回复。可是没有找到螺距变化的答 案。

3D模式是不能一开机进入的,因为现在的电条都有检测起始油门位置的功能。必须要从普通模式转动起来后再打3D开关

新手地面切换。熟练了空中切换

真机要玩3D一定要检查好机体零件,我的第一次开3D,下来皮带就断了,原来皮带起毛,悬停模式无所谓,3D高转速下不行啊 。松的球头要全部换了。塑料浆夹的看看有没有裂纹,大浆更要检查

熄火开关一定要设置,3D炸下来没熄火就会满地打滚的

网友:
lz看情况是迟早要出事了,禁而远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