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RS数据监控

楼主(2011-08-13):
今天650小炸后,再飞时向一边倒,查看AHRS数据监控如图,请知道的告诉一下,数据正常吗,如不正常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坐标的角度是以 度为单位。
从数据看,是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AHRS没有问题,能不能搞一个系统的调参软件说明书,这样的话能方便大家体检各模块及调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