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k4的中拖板

楼主(2011-08-13):
2k4的中拖板(横向进给拖板),上面靠里的位置是安装小拖板的,靠外的位置有3颗螺钉,两边的大中间的小,不知道是干啥用的,请有2k4的老大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我都晕了,买还是卖啊?上一个图吧

楼主:
呵呵,既不买也不卖,是请教。借用真牛网站的图说明一下,就是这3个螺钉

网友A:
好像是调回差的

楼主:
3A老大好人哪。我还以为是安装铣附件的呢。有点小失望,看来将来加铣的话只能自己钻孔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小拖板拆了、就可安装垂直拖板、不用自己钻孔

网友:
调整固定丝杠螺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调回差的
正确,就是调回差的,我调整过n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