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桨剪成小桨的总是

楼主(2011-08-14):
手中有8060桨,配合3S电池,2212电机KV2200,没有小桨,我把8060剪短了,量了下8060完整的一边是9.5厘米,我把他剪成5.5厘米了,按照1寸3.3厘米的算法,8060完整的时候也就2.88寸啊,不解。我剪成5.5厘米的算是几寸了呢?问题笨拙,望别见笑。

网友:
我顶,也想了解,楼下的继续

网友:
这个是英寸吧  2.54算的吧

网友:
一般的说的“寸” 指英寸=25.4mm
我们的市尺市寸这个单位,很淡化。
一般市面上的尺子,都只标公制米和英寸。

网友A:
5030应该是0.5英寸是桨的总长度,1英寸=2.54厘米,按这个算的话应该是:0.5英寸=1.27厘米,30是螺距,30应该是0.30英寸,0.30=0.762厘米,,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楼主自己去算该剪多少吧 不知道以上所诉是对是错,,有经验者或者老鸟楼下补充

网友:
要配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30应该是0.5英寸是桨的总长度,1英寸=2.54厘米,按这个算的话应该是:0.5英寸=1.27厘米,30是螺距,30应该是0.30英寸,0.30=0.762厘米,,知道的只有这么多!!楼主自己去算该剪多少吧 不知道以上所诉是对是 ...

这位手里的5030桨直径只有1厘米多?按照GWS的标注方式,EP5030的意思是,最前面的字母代表桨型,EP是电动直驱桨和慢飞桨,HD是电动快速桨,中间的50表示桨的直径是5.0英寸,不是0.5英寸,最后的30表示螺距是3.0英寸。

网友:
对角量的,不是到中间孔的距离

网友:
买点好桨,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