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答 案·······請教各位.....

楼主(2011-08-14):
250 亞拓的电調, 負極綫給側板割破了, 沒發覺!

今早飛, 一陣燒焦的味道迎風而來, 急降, 漿还轉不停。  側板被燒焦了, 底座塑料溶了一個洞!

檢查過後, 負極綫破皮包上膠布, 照飛旡誤。

這個是怎様發生的???   看图

网友:
仔细检查  正极有没地方磨破了,因为碳板是导电的

网友:
看样子是长时间磨损造成的~~

网友A:
  暈,單是負極線,有回路嗎?竟然...........

  電機漏電,通過電機座,再到碳纖側板

网友:
摩擦磨损了~

网友:
碳纤维导电

网友:
磨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機漏電,通過電機座,再到碳纖側板

果然係老手,坩難的情況都比你睇出。

原束電機螺絲過長,碰到內邊線圈焊點,再經金屬電機座,傳到側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機漏電,通過電機座,再到碳纖側板

果然係老手,坩難的情況都比你睇出。

原束電機螺絲過 ...

  我是電機工程出身的

网友:
这是lz自己改装的吗

网友:
不知楼主用的哪种电机?电机震动太大,高频震,水滴石穿的道理,我的电调线也是,但发现的早,没穿之前就处理了,还有如果ccpm舵机经常挂,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换震动小的电机吧,呵呵。。内转无刷很理想,但散热问题还没想到好的解决方法,不能推广应用。

网友:
嘿嘿 日常的检查很重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來用亞拓250原廠电機, 但100個起落後, 頂承軸就玩完( 兩個原廠电機都是同一下場 ), 終於找到基乎一樣的副廠, 只是1/3 價錢!

螺絲就是碰到焊奌, 換回原廠亞拓螺絲, 問題解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寓工作於嗜好

网友:
LZ的侧板是导电的,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