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error,求助

楼主(2011-08-14):
系统是 Win 7 64bit 旗舰版.  安装凤凰后出现如下图所示,请问怎么解决?  有朋友在WIN 7 64bit下安装成功吗?

网友:
缺少这个DX9的文件,安装盘附带的DX9装一下就行了。也可以在网上收  d3dx9_43.dll 这个文件。

网友:
下 载这个d3dx9_43.dll 这个文件,放到系统盘下即可

网友:
到dll下 载站 下 载d3dx9_43.dll安装到你的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装最新的DX9,凤凰可以在WIN7 64BIT运行的,可以找找我的帖子

网友:
直接下个Dirextx 9.0c  一劳永逸

楼主:
我装了DX2009诶....还是没用.  凤凰我是装在非系统盘,DX也是,这样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