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老鸟及专业人士回答,谢谢!造福菜鸟贴!!

楼主(2011-08-14):
1:电调“A”的数字怎么解释,别只告诉我就代表电流啊,详细些,谢谢!

2:电调和电机怎么搭配,请简单点说啊,KV代表什么我们懂,帖子有都是,哈哈,就是不知道多少A配多少KV再配多少V比较合适!什么情况下容易 烧电调!谢谢!

3:电池的电压,V,和电调的关系,比如:11.1V的能配20A,25A,35A,40A,70A,120A,......??怎么配,谢谢!

4:顺便解释一下450的代号或者说是名称都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450PRO:
   450sport:
  450V2:
  450ES:
  450什么什么:

5:轴传和皮传在名称上怎么分,有什么代码吗?

谢谢老鸟及专业人士解答!!如果可以我认为提问提的经典也应该加精!!哈哈!在线等哦!不答帮顶啊!造福菜鸟啊!!!!

网友A:
450PRO:高级版
   450sport: 运动版
  450V2: version 2 2代版本
  450ES: 应该是450SE 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
没飞过450 具体神马区别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PRO:高级版
   450sport: 运动版
  450V2: version 2 2代版本
  450ES: 应该是450SE special edition 特别版
没飞过450 具体神马区别不知道

最后一个应该是山寨版

网友:
1.电调上的A 代表电调能够承受的最大额定电流。。。。。
2.电机上的KV和电调的A数 不能说有太直接的关系 电调和电机的功率有关系 相对功率越大的电机需要更大的电流 比如500的电机功率大于450的电机 所以使用电调的A数也需要增加 一般电机都会标有最大功率以及最大电流 只要电机的最大持续电流小于电调最大额定电流就可以了。电机KV值代表在每伏电压下电机的空转转速 相同级别的电机因为线圈数不同 KV值也有不同  比如500电机 1300KV-2000KV的都有   不同的飞行要求 需要搭配不同KV电机 以及齿轮比。。。。同样级别的高KV电机 最大持续电流 以及功率会略大于低KV 能提供更高的转速  但是扭力会相对下降。。。
3.电池的V 和电调的A 搭配也无关。。。。主要看你电调最大支持多少V  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好赢40A 或者 中特威40A 最大都支持到22.2V  不过同样11.1V 和 22.2V  飞450 的话 当然22.2V 因为电压高  同样功率情况下 电流就会降低  但是你需要向对应的22.2V 的电机和电调去支持 。
4.至于450 PRO  SPORT V2 只不过是厂家不同时期推出不同产品 的一个后缀序号而已 没有特别意义。。。。轴传动 和皮带传动也是看厂家的  没有特别字幕或者标示代表轴或者皮带。。。。。

网友:
最后一个确实是山寨的

网友:
留个脚印 顶一个

网友(2012-01-11):
顶 *^o^* 菜鸟studying

网友:
楼主看明白了吗?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