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倒飞悬停

楼主(2011-08-14):
倒飞时,摇杆往左飞机往左,摇杆往右飞机往右(和正飞一样,前后和正飞相反)是正确的吗?

模拟器上练,我怕设置错了以后形成错的条件发射就难改了

网友:
尾巴向前时前后左右与正飞一样,就方向相反

网友:
正飞对的倒飞就对啊

网友:
楼主那个是倒飞对尾的状态,正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向是指尾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C:
正飞方向看远端(离你远的一端),俯仰看机头;倒飞方向看近端,俯仰看机尾。

网友:
lz是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习惯的判断方法,找到这个,模拟很快就轻松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倒飞先对头或先对尾都没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飞方向看远端(离你远的一端),俯仰看机头;倒飞方向看近端,俯仰看机尾。

这话怎么理解啊?没看懂!
正飞看远端?机头吗?这不是正飞对尾吗?俯仰看机头?这怎么理解啊?下面那句也不明白!

网友:
模拟器上倒飞对头熟练了,可是正飞对头一下子又反应不过来了,所以建议不能长时间练习同一种姿态,要各种姿态轮换着练习

网友:
只有尾巴,和升降是反的,油门的话自己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