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3MM 水星 制作,比较漂亮 可有点重~~(谢谢各位指导,更新视频)~~~~~~ 求教

楼主(2011-08-14):
翼展850  AX2205 10A好盈  500毫安2S 2个5G 一个3.7G~~ 做出来起飞重量198G了~~我除了没缩线和去壳~其他的 基本都是节约重量的配置  我以为嘛 最多比人家的重个10多G就算了  结果~~~~~~~~全身502粘的 为什么那么重啊~~ 买了个20G的 MINI DV 准备航拍 可以么~
[wmv]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3MTA4OTMy/v.swf[/wmv]

机身侧面加了纤维片~加强整体性

机身侧面加了纤维片~加强整体性

机头粘了双层3MM EPP 里面加了点点纤维片 奶炸

机头粘了双层3MM EPP 里面加了点点纤维片 奶炸

侧面加了纤维片和机翼连接 你懂的

侧面加了纤维片和机翼连接 你懂的

这个做失败了 没上设备 挂墙上装饰

这个做失败了 没上设备 挂墙上装饰

网友:
这碳干用的太多了

网友:
技术好 就不要太加强   反正室内飞 炸不了什么   室外 新手 就这样加强把   换大电机 电池  也抗风

越轻越不抗风

楼主:
要是上大电机 我还不如用5MM的了吧~ 其实我发现 这个也没比我之前250G 5MM的 慢多少啊~ 不过飞起来暴力些嘞

网友:
骆驼的飞机吧,飞机不错就是方向舵和升降舵舵效比较差。。。

网友:
220克正好可以航拍

网友:
加固的多了,拍摄角度不是很好。要不会更漂亮。

网友:
3P的重量都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楼主再努力!每轻10g,你都会不同的飞行感受~~~

网友:
水星上好多河流

网友:
重心不偏后?

网友:
要想做轻一点,必须处处减重,从图上看你的加强碳杆好像还有点粗,有些部位可以换0.8mm的,碳片好像是0.5×3mm的,有点厚,换成0.15的,或者机身上下的碳片换成0.8 ×1.2mm的,舵机去壳,并且换成0.3mm的漆包线,电调尽量往前安装,缩短线,接收你用的是5.8克的,换成2.2克的去壳,电机换成朗宇2204的,电池换成300mAh 2S1P  的,重量就会减下来,但是翼展850 的不会做的太轻了,只要好飞就行。 从照片上看你做的还是很漂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