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老鸟及专业人士回答,谢谢!造福菜鸟贴!!

楼主(2011-08-14):
1:电调“A”的数字怎么解释,别只告诉我就代表电流啊,详细些,谢谢!

2:电调和电机怎么搭配,请简单点说啊,KV代表什么我们懂,帖子有都是,哈哈,就是不知道多少A配多少KV再配多少V比较合适!什么情况下容易 烧电调!谢谢!

3:电池的电压,V,和电调的关系,比如:11.1V的能配20A,25A,35A,40A,70A,120A,......??怎么配,谢谢!

4:顺便解释一下450的代号或者说是名称都代表什么意思!谢谢
   450PRO:
   450sport:
  450V2:
  450ES:
  450什么什么:

5:轴传和皮传在名称上怎么分,有什么代码吗?

谢谢老鸟及专业人士解答!!如果可以我认为提问提的经典也应该加精!!哈哈!在线等哦!不答帮顶啊!造福菜鸟啊!!!!

网友:
所有问题都是老问题,论坛全都有了。也算帮顶了!

楼主:
是都有,但就没有个综合详细点的吗?我们是新鸟,小菜啊,看多了蒙圈的啊,帮帮忙综合一下,详细一下,谢谢帮顶!!

网友:
A不代表电流还代表什么? 用多大电流的电调,取决与你电池的放电能力。比如一块6S 1300毫安的  25C电池 其最大放电电流为32.5A 所以肯定要配35A或40A的电调。 至于到底要多大的电调,一般航模是在电调所能支持的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都达标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小一点的,轻一点的。 每个电调说明书上都有表明该电调允许的最大电压,电流参数。
450是直机的大小型号,指主轴与尾轴的距离为450MM。版本很多。什么玻纤版,一个型号。把玻纤侧板换成碳纤的又是一个型号。楼主没必要去记这些型号。除了PRO的别的都是皮带传动,PRO的是轴传动。
轴传和皮带传动各有各的特点,轴传效率高噪声大,轻微的尾桨扫地都有可能损坏伞齿轮。皮带的,效率相对要低点,没什么噪声,就算尾桨打在地面断掉也不会损坏皮带,最多也就尾轴弯曲。 不过现在有种皮带直驱版的,具有轴传的高效率,又同时具备了,皮带耐用性。唯一的不足是如果炸机更换尾管需要拆主轴比较麻烦点。

网友:
说实话,这些问题很·#¥%……—*(

1、代表电调的功率,就是电调的负载能力
2、A数、电压、KV没有直接关系,看用在什么地方,比如450一般是40A、11.1V、3500KV,或者40A、22.2V、1500KV
3、还是看你怎么用
4、型号区别
5、轴传和皮穿就是轴传和皮传

网友:
建议LZ自给自足,求不不如求己!不劳而获似乎。。。你懂的

网友:
板凳和地板回答的很好了!!!!

网友:
手机上网,帮顶,打字麻烦!

网友:
这个楼主什么文化水平

楼主:
谢谢冰山一脚我是外星族的回答,谢谢各位的帮顶,谢谢回复与拍砖,新人吗!没点心态是坚持不下去的,是不?10楼的朋友!!哈哈,魔道和文化水平无关,不是知道的多了,懂的深了,就是文化人了!是不?10楼的朋友!!态度决定很多问题,包括炸机,与被炸~哈哈!!!总之~谢谢你们!我更有信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