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油动涵道 推力2KG左右

楼主(2011-08-14):
一款油动涵道 推力2KG左右 大家会用它吗? 摸弟有一构思 可以实现15级
发动机
涵道推力至少1.5KG以上 不知道各位大侠会否用它来替代电动涵道???

楼主:
重400克左右 可以配多大飞机 800-900翼展应该差不多 。 起飞重量在1KG左右
大家谈一下吧

网友A:
15级发动机用螺旋桨拉力也不可能达到1.5KG以上,不知LZ有什么高招做涵道反倒能使拉力提高到1.5KG以上?
据我所知,涵道的拉力要想有出色的表现,高转速是一个基本的前提,LZ是否有什么特殊方法提高发动机转速?至于其他的涵道风扇和涵道的间隙越小越好,涵道越长越好这些都好解决。
重量和配机的问题暂不考虑了,只要能做出拉力足够的涵道这些问题可以慢慢解决的。
愿闻其详!

网友B:
这样征求意见有何意义,搞出东西来再说吧

网友C:
以前的油动涵道效率并不高,目前已经基本被电的替代,难道LZ有高招比现在电涵道还好!

网友D:
慢慢想吧!可能你做得比OS 厲害多,現還有一台 DJ3,就等發動機了!

网友E:
15级发动机普通使用拉力也达不到1.5Kg,做成涵道拉力再减一半。能做到800g拉力就算你厉害了。

网友F:
想看看是什么样的15级发动机涵道

网友G:
要是15级发动机能有这么大推力,那你的商品就不愁卖了

网友H:
坐等神人

网友:
其实可以考虑接上减速组,通过皮带传动,这样占据函道的区域也小

网友I:
OS55配APC12*7,拉力2700克。做成涵道拉力有2000克算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