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斜盘舵机臂问题

楼主(2011-08-14):
450斜盘舵机臂螺距与副翼舵机臂我用的是第二个孔,升降用的是第三个孔,推油门斜盘上下运动能够平行,请问这样做可以吗?

网友:
可以,最好出去飞飞试试

网友A:
行程一样,中立点一样就可以

网友:
应该不能平吧。我都还没这样试过。不过感觉应该不行。

网友:
任意位置十字盘水平,爱用那个孔就用那个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程一样,中立点一样就可以

同意!

网友:
受力不均,有副翼可能动作有点问题

网友B:
力臂不一样会影响到舵机速度的一致性,应该用相同的孔位,再在控上调整舵机的行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臂不一样会影响到舵机速度的一致性,应该用相同的孔位,再在控上调整舵机的行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臂不一样会影响到舵机速度的一致性,应该用相同的孔位,再在控上调整舵机的行程一致~
我也想用一样的孔啊,可是升降用第二个孔行程太短,造成前后翻的时候飞机太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用一样的孔啊,可是升降用第二个孔行程太短,造成前后翻的时候飞机太肉

先调好舵机行程,确保斜盘最高最低处皆水平,如果还觉得肉,控上还有斜盘混控比调整的,把升降舵的循环螺距加大即可~

网友:
不行吧,你说能平行,是调了舵机行程?还是目测的,如果是目测的,还是用调平的去测下

网友:
LZ的意思是把 升降和副翼舵2个舵机都连接在2通道上  这样的话 升降舵的时候不就没办法用了  飞机无法前进和后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