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试飞没敢离开地面。[已经解决,择日试飞]

楼主(2011-08-14):
今天试飞没敢离开地面。 发现推油门到50%都没有离地的感觉。
手扶感觉直接就是向左要侧翻。检查了所有设置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不过推20%油门让
电机
带浆转起来的话,感觉左前方电机特别慢。
 650v 成熟度感觉真没650好。

网友A:
检查通道5

楼主:
通道5 不是它的模式 我现在应该就是普通模式
你出过相同问题?

网友B:
把它拿在手上飞,先感觉一下它的升力点在哪里。
650V比老的650要好太多了,慢慢体会吧。

网友C:
看看那个电机的电源是不是开了

网友D:
我的 前几周 出现过一次 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x450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把连接电调的4根线都拔下来,重新插一下,试试。我也发现前面2个电机转的慢,找了半天找不到原因,拔电池的时候太用力,把那4根线带下来了,结果重新插上又都好了。

网友F:
有同样经历,很危险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就是JST线接触不良。
导致一路电机靠5v倒灌在工作, 还好当时冷静呀没起飞。
准备把JST换了 :) 隐患呀。

网友G:
JST是什么?

楼主:
就是电源线的接插件
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 ... d=s5-e&searc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