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也来测试一下手头的电池,好不好数据说话!

楼主(2011-08-14):
手头有几块不同的电池,一直是凭感觉在飞,今天有点时间,用手头的电池伴侣做个简单比较,电池的牌子就不说了,只是和大家交流一下测试方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指正。
下面是简易测试平台:很简陋哦

主要比较一下两块电池的电压电流曲线,顺便看看油门和转速,他们都主要和电流相关,不作细述。
下面是第一块电池的测试数据,标称容量1000mAH,15C,飞过约80个循环:
    从右边的折线图中可以看到最高电压约12.5V,满电。
    随着油门的增加,满油门电流增加到12A左右,电压跌落很快,直接到11V以下了。
    随着油门的减小,电流也同时减小,电压则回升到接近12V,说明此电池内阻很大,只能输出12A左右,可以飞一般起飞重量400g以内的KT固定翼飞机,不能做3D飞行。单节报警电压设为3.4V左右才能尽量利用剩余电量。

    再看下面第二块电池的数据,这个电池也是标称1000mAH,25C,飞过约60个循环。
    从图表中可以看到,初始电压也是12.5V左右,满电。
    随着油门的增加,电流迅速增加到13A,有时会过冲到20A,电压跌落到11.5V左右,电流20A瞬间对应的电压也只跌落到11.3V左右,说明此电池爆*力很强!
   最大工作电流估计可以到20A左右,瞬间应该可以到25A。单节报警电压设置在3.5V左右为宜。可以飞重量500g左右的固定翼飞机,可以做3D飞行。

楼主:
下面是第2块电池的容量测试,是接着前面的测试来的,所以初始容量已经到了100mAh,
接下来看看它还能放出多少电来。
    先用2.5A左右的电流放电,然后用6~7A左右的电流放电,这都是随意调节的,没有什么理由!
    后面一段是电压低于设定值(3.5V)以后,自动限定油门的结果,看到的是阶梯状的曲线。
    最后结论是此电池还有800mAh的容量可以飞,当然这时电池还有约10%左右的剩余电量。不敢用了

先写这些,各位各抒己见,还有哪位有新电想测试的请扔过来

http://www.tudou.com/v/gDOyq1F_KBQ/&rpid=95229013==.html

网友:
12a左右的电流应该是你电机的最大耗电了。。换大的电机电流会相应增加。。电池电压会随电流增大而减低。当然。减低的越小越好。满电情况下应该在每片3.7以上是正常的。

楼主:
视频稍候上传

http://www.tudou.com/v/VxiL79XPoHE/&rpid=95229013==.html

网友A:
就测测花牌跟格式就行

网友:
专业帖我就不发言了,只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测测花牌跟格式就行

手头没有,有的丢个过来,测后原样奉还。

网友:
这个东西真不错。模友的利器啊

网友:
这个是新产品吧

网友:
把屏幕换成液晶屏的能同时显示几项数据就更好了

网友:
厂家在哪里?

花牌,格式各丢各的。多好的宣传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