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shore mono 艇用電機的選擇

楼主(2011-08-14):
offshore  mono 艇用電機的選擇

因為電機所出的功率是由電壓 x 電流 x 效率再根據負荷產生出來,所以最簡單的方法便是看你的船用多少節的鋰電、用多大的槳就選擇甚麼型號的電機。而當電机以提高工作電壓來提昇轉速(速度)時,相對應該先將船槳直徑降低!最好配備模型用的功率計來記錄最大電流以供參考!以防止過大的負載電流傷害電機及電調電池。

一般 600mm 以下 O 艇可以用 2860 至 3660 的電機,2s至3s 鋰電配 35mm 至 40mm 槳
一般 600 至 700 mm O 艇可以用 3674 的電機,3至4s 鋰電配 38mm 至 42mm 槳
一般 700 至 800 mm O 艇可以用 4074 的電機,4至6s 鋰電配 40mm 至 45mm 槳
800mm 或以上O 艇可以用 4082 或以上的電機,6s 或以上鋰電 配 45mm 或以上的槳

兩極、四極、外轉子該如何選擇呢?

兩極電機若是國產的一般功率及效率較低、較便宜,一般玩的沒問題;
四極電機一般功率及效率都較兩極電機好而重量亦較輕巧細小,配合水冷基本上電機不會太熱;用競速跟爽玩都好!
外轉子電機因其相對大的扭力其實也適合船用,但要解決冷卻問題及接受較低的 kv值,一般會用kv 1500 以上來配搭。

國產跟外國的電機有分別嗎?

有 ..... 價格分別最大 ! 老實說國產質量好的電機用起來跟外國的差不多 ,反正掉到水里大家都會生銹的 ~~~ 不過 ... 中大型模型無刷電機外國產品的選擇還是比較多更可以訂造!例如 neu 的 1527 及 LMT 的 2260 這些船用競賽級電機正是國內產品沒法取代的!

少少經驗之談若有不當歡迎指導 ~

网友:
我mono1的配置是2--3s。b28--29级两--四极电机,浆 34---40都有用过。。。kv3400---5500都有。其他船型就不懂了。。。

网友A:
900mm的蝦艇用多大的四极电机和多少s的鋰電配 多大的槳才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0mm的蝦艇用多大的四极电机和多少s的鋰電配 多大的槳才好呢

900mm基本上可用4s 、 3674電機 42mm 槳開始,看你的蝦特性如何、跑圈還是拉直線竟速了!

网友:
例如 neu 的 1527 及 LMT 的 2260 這些船用競賽級電機正是國內產品沒法取代的!

我不认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國內有那隻牌子型號可取代呢?

网友:
如果不考虑市场需求以及销量,单独针对某条船设计合适的电机,国内厂家不存在研发能力不够的问题。当然了也不是说国外厂家研发能力不及国内厂家。做为稀土大国,我们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是优于外国同行的。而磁钢对于电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吧。最初我国的海模用的电机都是田宫的,现在呢。。。。。?鬼子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了。
只是由于市场的问题,某些产品国内厂家没有去做。

楼主:
最初我国的海模用的电机都是田宫的,现在呢。。。。。?鬼子已经销声匿迹多年了

國內研制电机的技術絕不遜色 ... 可惜是銷量原因很多時售到外國的高級產品倒在國內是找不到零售的。
我的朋友接觸國內船友比較後期了(十多年前),他們去比賽的有刷馬達是自制的,用的電池好像叫"銀電池",不知到現在的無刷电机电調還是否要自制呢?

网友:
tenshock马达应该算把 与其他国内仿制厂家相比也应该算那几个能自行开发新结构马达的厂家之一,在大家还在追捧4磁极的时候 ,TENSHOCK 的6磁极 8磁极  甚至于12磁极都有  在naviga举行的 世界锦标赛 上TENSHOCK的马达 的使用率超过30%(中 国官方承认的是naviga,也是naviga成员国之一。)
去年naviga在德国举办的M类世界锦标赛 TENSHOCK 是最大的赞助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國內研制电机的技術絕不遜色 ... 可惜是銷量原因很多時售到外國的高級產品倒在國內是找不到零售的。
我的朋友接觸國內船友比較後期了(十多年前),他們去比賽的有刷馬達是自制的,用的電池好像叫"銀電池",不知到現 ...

呵呵  壁虎侠的可是老前辈了!!国内绝对的屈指可数的高手

另外  NEU 也确实是不错的电机   但是LMT就现在可不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郗大侠此言重矣。 差不多20年没从事模型活动,很多知识已经落伍很多了。高手们看你这么说会笑掉大牙的。 不过冲对我师兄的了解,我用脚趾头也想得出你和师兄的研发能力咯。

网友: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在快速发展,很多高性能的电机都在不断推出和改进,只是国内玩船的爱好者还是不够多,无法形成一个很好的良性促进作用,比较多的制作商都是在做低端的,仿制性的电机,技术含量低,以抢夺市场份

额为目的,最近还听说很多牌子的电机都要不同程度的涨价,某些牌子的涨幅高达100%,希望不会太打击对广大的模型爱好者的使用意愿~~~~

楼主:
如果要說性價最高比的話 ... 一定是國產的四極 ... 造工不俗性能亦高!

同是 4500w 功率的無刷 ... 國產四極是850元 ... 國產六極要 1600 元 ... 美國的四極才 300 美元 ... 大家怎樣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