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身水机静止漂在水面时,翼尖浮筒是否都接触水面?

楼主(2011-08-14):
船身水机静止漂在水面时,翼尖浮筒是否都接触水面,还是一边接触水面另一边离开水面?

网友:
顶一下,不敢确定

网友A:
一边接水面吧~~

网友B:
绝对静止 两面都应该离开水面

网友C:
两面都应该离开水面

网友D:
我的卡特琳娜是一边触水一边离水,起飞时机翼有了升力两边都离水

网友E:
我的红猪是一边接触水,说明书要求也是保证一侧接水,2边接水反而不正常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 “红猪” 是指 京商那架银色的 马基(Macchi)的M33吧,飞机好飞吗?

网友G:
最好两边都离开水面

网友E:
非常好飞,还可以做特技动作,我的建议还是一边触水,2边都不接触水,其实飞机反而会不稳定

网友H:
我的是DIY北极星,原图纸是两边都接水的,非常稳定,
我放大1100MM翼展后,修改了翼尖浮子的尺寸,做到做静风稳定是两边不接水,滑行的航姿更漂亮了,特别是水中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