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在450上有金鱼尾怎么办?

楼主(2011-08-14):
3GX在450上有金鱼尾怎么办?摇控怎么设置
陀螺仪
感度都有~!高多少都有,怎么办?

网友A:
问题在机械上,不是调的问题

网友B:
要不换个尾舵试试

楼主:
经过拧紧尾桨夹和大桨夹,换了主轴,尾轴,没有了,但飞起来时有很微的飞机向右偏移

网友:
金鱼不一定是感度的问题啊

网友C:
同意 279002176
請檢查是否打了GEAR !!!

网友D:
调金鱼尾是必修课。自己慢慢研究了!

网友E:
同意沙发和7楼的说法,标题写的太夸张了,以为3GX出了问题,建议标题换一下。

网友F(2011-10-20):
回复 网友A: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的有时也有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