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的雕刻机问题多多呀

楼主(2011-08-14):
惯例先上JJ的图片

网友:
建议换一下MACH中的“脉冲反向”试试,有时接口板有反相器,脉冲和方向的时序会出问题。

楼主:
哦?

换了接口板+驱动板都还是不是呀,彻底发不行呀,后来换了块USB的板子,JJ什么也不动,没有调整什么,但是所有的问题都没有了!都解决了。雕了条壁虎,13分钟吧

楼主: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越雕越深的问题了

楼主:
另外我的丝杆是没有用到专用的丝杆座的,那个超级贵,都是用普通的轴承做的,已经调好没有轴向的松动现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将轴连接器换掉,你用的这种只适合在连接象编码器这类不受力的地方,应该用梅花型连接器才受力。这种螺旋型的连接器新的时候你用手拰还算硬,在机器上用过一段时间(也不用很久)你可发现已经弹性疲劳 ...

哦,接口板是用LM2575T,我查了下是简单开关 1A 降压电压稳压器,1A的电流应该够3个驱动板和接口板用的了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你将轴连接器换掉,你用的这种只适合在连接象编码器这类不受力的地方,应该用梅花型连接器才受力。这种螺旋型的连接器新的时候你用手拰还算硬,在机器上用过一段时间(也不用很久)你可发现已经弹性疲劳,这时你可发现用手轴向转动的拰它,会产生弹簧性的松紧现象,这也是误差的来源之一。另你的丝杆是用什么固定呢?在你的图片上看不出的。一般丝杆会用配对角接触轴承将丝杆的轴向固定住,避免丝杆串动,你·检查一下你的固定轴承是否有轴向松动现象。楼主你能将你的驱动板拍张照片上来吗?很多驱动板上的5伏稳压元件都用的很小,你查看一下你板子上有标7805的电子元件,你试下在你雕刻机工作时,有没有产生高温(你用手指压在7805上),慢慢的你如发现温度约来越高,甚至会烫手,这时你会发现你的步进电机会开始失步,声音也会有所变化。你也可将步进电机拆下一个,看是那个轴,按键盘让它快速的一直转,你就会发现7805的温度是一直飙上去,我前面讲的现象就会开始出现。你尝试一下看有没有我所说的现象,如有我在教你解决办法。

楼主:
3.低速画不出圆来,F例如是60的时候画不圆,但是高速例如F300的时候画出来的又很圆。
这个问题现在问题不大了,基本都能画圆了,无论高速还是低速。

楼主:
2.一个画圆的简单的刀路重复运行的时候画出来的东西不重合,Y轴方便上不重合,Y轴我也用尽全力拉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的松动。
这个问题在换了接口板+单轴驱动板后这个问题解决了,无论多少次重复运行,画出的东西都是重合的

楼主:
哦?

刚才试了4MM刀一刀到底割12MM的PVC,F 600能一刀割出个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也不懂,随便说说。
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比高速的电流要大,比如F60时比F300要大好多

不一定,要看锁紧电流的大小。

楼主:
哦?

换了一块接口板+单轴驱动板回来了,现在正在测试着,好像越调越深没有什么的改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问题
3.低速画不出圆来,F例如是60的时候画不圆,但是高速例如F300的时候画出来的又很圆。...

其实我也不懂,随便说说。
步进电机在低速的时候比高速的电流要大,比如F60时比F300要大好多,既然低速时画不了圆而高速时可以,那么是否是因为电源功率不够,带不动负载导至失步呢?
判断的方法就是用示波器看24V输出端的电压波形,没有示波器可以用万用表看一下,需要说明的是最好用指针式的看,数字式的反应太慢。如果低速时电压跌落过多,那就换一个电源好了,也不要太迷信小日本的电源嘛。
至于干扰问题,最大的可能是来自于主轴电机,接地、并电容解决之。
另外:IBM笔记本的并口输出完全没有问题,至少我的是这样。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非常好,幅度足够,甚至比我的一个台式机还要好。所以通常说笔记本不能用的都是以讹传讹罢了。

网友:
跟着学了不少

楼主:
再来顶一下让更多的高手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这就是楼主上一贴里提到的那个雕刻机?20杠、16杆、3.35安的电机,对PVC的机子讲已经很奢华了。不过老兄的布线可够汗的。

从你的机子的加工看,应该不是我在那贴中提到的原因。电机力量绝对够。干扰可能是一个 ...

呵呵……后面是还有快板子 的,还没有装,也有三角固定的板子也是还没有装的,先试好机器再装,工作面的板子我是特意要这么大的,这样就能随便在上面转孔固定工件了,工件一般没有那么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经验,没做过雕刻机,没用过驱动板,不熟悉MACH软件的,最好先用台机,省得绕圈子

网友D:
哦,这就是楼主上一贴里提到的那个雕刻机?20杠、16杆、3.35安的电机,对PVC的机子讲已经很奢华了。不过老兄的布线可够汗的。

从你的机子的加工看,应该不是我在那贴中提到的原因。电机力量绝对够。干扰可能是一个原因,不过说实在的,我的一没用屏蔽线,二没接地,好像也没这样。建议将3个电机的线整理一下,彼此放得远点,把插头也检查检查。然后借台台式电脑和驱动器重新试试。

另外觉得,光靠侧板和光轴,这个龙门架总觉得有点不稳当啊。加块背板吧,或者立柱上粘直角加强板。还有感觉直接在台面上铣平面不太合适,这样加工长条工件的时候不太方便,下面悬空。还是找块大小正合适的小板作垫板的好。个人看法,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你反应的情况来看,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用TB6560驱动3.35A的电机是有点问题的,最有可能是电机跟驱动板不搭配,从你说低速雕圆就不圆,而用F300就比较圆来看,可见你的电机跟驱动是没有搭配好,低速震动大及丢步 ...

哦?驱动板的峰值电流能到达3.5A的,平时3A是有的,电机标的是3.35A,用3A驱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是不是三合一的集成驱动?

我用的就是三合一的集成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老手2。 pvc来说用料很奢华。

线互相干扰的可能性最大,
也可能某路的插接件接触不良,
或3轴同时工作时电源功率不够。

可分别只走单路试试。。。。。。。。。

我的电源是鬼子的10A的电源,应该够的

楼主:
哦?

系统就是新装的,就装一个MACH,其他的是没有装的,电脑是IBM A30P的笔记本电脑的,MACH 的频率调到了65000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是先用台机试一下

网友C:
哦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越雕越深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