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飞机飞时间久一点的方法,请多提反对建议!

楼主(2011-08-14):
飞得久也是一种重要技术指标,军用机不都有巡航时速、留空时间等指标嘛,能飞得久的各种方法都是技术
我是新手,我认为(有点想当然哦),飞的久的方法如下(都是自己想的,也没怎么试过),请指正:

1、小油门巡航,电力转动力效率最高,阻力也小,每套动力都应有个最佳效率的工作方法,只是我们不知道也不易掌握,简单点的操作就是最低小油门巡航,能勉强维持平飞就行,这样平均放电时电池可放量也更高,特别是低C数电池;
2、在高空飞行,高空气流平稳,低空乱流多,修正飞行会有过多的能量损耗,更重要的是,在低空飞行为避免炸机必须要有足够的速度与动力,因为有富裕速度才能快速修正航线,而如果您用的是巡航速度在低空舵效差,有情况时速度不足也不一定拉的起来,易炸机,所以低空没法巡航;
3、平稳航线飞行,少做动作,少动舵,减少能量损耗;
4、电调的选择,电调选低电流低A数的(但要保证质量及电流A数足够),放电能力除了电池外,电调是个闸门,由电调说了算,别选过量的,当然也要兼顾考虑电调虚标的问题。有些人电调被烧过有心理阴影,就买超过需要的大电流电调,但提高最大放电电流给电机新的压力外,质量不好的电调依然会烧,所以品牌质量是不能依靠买杂牌大电流电调来替代的。
5、电机品牌的选择,名牌电机的效率都比杂牌的高,名牌电机在同等推力下更省电,个人感觉朗宇的电机最省电,银燕其次,其中朗宇比新西达在同等推力下省电30%左右。
6、电机大小的选择,常见的2208\2212\2217电机,电机长度(后面数字)越大最大功率越大,但效率却反而减小,电机长度越短效率越高(注意是电转力的效率,不是功率),所以要在动力基本够用的情况下尽量选电机长度短的电机。
7、电机KV值的选择,相同型号电机,同电流情况下,低KV值比高KV值的提供的推力大,但是,低KV值电机需要配大桨,大桨的负作用是反扭力大,小翼展飞机不适合,所以在保证飞机可安装大桨的情况下、及保证飞机翼展足够大的情况下,相关反扭可以接受的情况下,尽量选低KV值的电机,如果桨受机身限制不能大,别选所谓配套KV的电机,请依然选低KV值的电机,依然可大幅提高效率,只是没有配合适的大桨更完美,总之低KV值是超级王道。
8、桨的选择,我不太懂,好象是低扭距(后面数据小)的桨在低速下效率高、推力大、但高速下效率下降很快,高扭距桨适合高速飞行,所以追求巡航飞行的要选低扭距的桨。
9、飞机翼型的选择,我也觉得巡航类飞机要有翼型,最好的是凹凸的翼型效率最高,最差也要平凸的。
10、电池的选择,电池当然是常见的锂聚合物,放电C数可以低点(因为不是追求暴力飞行),这样可以便宜点买更多电池,在淘宝上买最便宜的就行,电池当然可以选容量适当大点的,但也不要太巨大了,因为大电池重也会减小飞行时间,不如买两只电池换,两电飞两次总比一块翻倍的大电池要飞的时间长吧。
加一条
11、重心的选择,一般定义为主翼的前三分之一处,这个位置有不错的静稳定度,也有合适的升力。但追求飞得久、大升力时可以适当将重点向后移动一点,范围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稍微降低点静稳定度也就会提高升力,减少尾翼配平造成的能量损耗。但要注意静稳定度点接近重心时,机头无法稳定的指向前方,造成能量损耗,甚至飞机不断侧扭,无法飞行。

网友:
哈哈,重新开贴啦。帮你顶,LZ。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几点不太同意。
1.电池是一分钱一分货,和电机是一样的,贵有贵的道理。很多便宜电池内阻很大,充放能力差,充不进去放不出来,用不了几次就严重不平衡。排除虚标的问题,高C数电池内阻更小,放电能力更强,同样油门下能有更多的能量放出。
2.为增加续航时间而用大容量电池是一种错误的想法,我测试过用同样的一架飞机用3S 1500MA 20C和3S 2200 20C飞,飞行时间相差很小,大电池带来的是动作僵硬,操作性差,得不偿失。
3.个人认为平凸翼型比双凸翼型能带来更大的升力,所以很多轻木练习机都是平凸的,双凸的倒飞性能更好。

续航时间只是一个参考而已,飞到大尺寸像真机起降才是最重要的,精彩之处就在于此。天上飞的再好,起降一塌糊涂也不能算是高手。

网友:
经常暴力飞的飘过

网友:
只求动力 不追求留空时间,最长也就是3分钟 暴力金属涵道飘过。。

网友:
10分钟的飘飘机……飘过!

网友:
只追求飞行时间,就飞滑翔机,一架翼展2米2的好滑翔机,一支11.1V,2200毫安时的电池,最差的也可以飞两个小时,如果你的技术好,可以飞四个小时。

网友:
4、电调的选择,电调选低电流低A数的(但要保证质量及电流A数足够),放电能力除了电池外,电调是个闸门,由电调说了算,别选过量的,当然也要兼顾考虑电调虚标的问题。有些人电调被烧过有心理阴影,就买超过需要的大电流电调,但提高最大放电电流给电机新的压力外,质量不好的电调依然会烧,所以品牌质量是不能依靠买杂牌大电流电调来替代的。

电调的选择选的实际是重量,A数越大越重,越重电机就越用电多。但是同样的,电调A数越大,却是越省电,想不到吧?只是省下的电和增加的重量之间需要平衡而已。LZ在这个问题上没搞明白。电路中决定电流的,永远是用电器,不可能是阀门。

楼主:
加一条
11、重心的选择,一般定义为主翼的前三分之一处,这个位置有不错的静稳定度,也有合适的升力。但追求飞得久、大升力时可以适当将重点向后移动一点,范围在“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稍微降低点静稳定度也就会提高升力,减少尾翼配平造成的能量损耗。但要注意静稳定度点接近重心时,机头无法稳定的指向前方,造成能量损耗,甚至飞机不断侧扭,无法飞行。

网友:
留个脚印 顶一个

网友:
飞的长没意思,我只飞起飞和降落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调的选择,电调选低电流低A数的(但要保证质量及电流A数足够),放电能力除了电池外,电调是个闸门,由电调说了算,别选过量的,

既然电调只是个闸门,选过量的也没有关系,标称电流大的电调内阻小,开关损耗也小,温度低效率高,缺点仅仅是重量更大。简单点打个比方,你家里电器少,平时用10A的保险丝,但是你去换了个30A的,是不是就会把电视烧掉了呢?

网友:
吃点伟哥呗!

网友:
楼主在电调的理解是有误的,ls其他兄弟补充正确,其实大电调对飞行时间长短的影响只在重量。另外,楼主用的电机的理解其实还没算正确,第一,名牌电机不只有朗宇和emax,这些顶多算三线品牌,国内比他们更好的有GS,双天,这些可能也算二线,一线的我觉得是,AXI,hacker,可能还有我孤陋寡闻的。第二,名牌电机不一定都省电,还要看它设计的目的,就好像直机上的蝎子电机,某些型号规格可能和朗宇差不多,但劲耗电,但是很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