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3个 2.4G接受出同样问题,请教各位指点。

楼主(2011-08-14):
2个天地飞,一个RD631都莫名其妙马达不能启动,舵机可以动,再次对频也没有用,发出都都都的短叫声,请教各位高手指点原因。

网友:
电调的问题吧,换电调试了吗。

网友A:
电调的行程没有设置好。
把控的油门下行程增加10%-20%,电调应该可以工作。
然后再按照电调说明书把电调的行程设成固定,一定避免用自动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行程没有设置好。
把控的油门下行程增加10%-20%,电调应该可以工作。
然后再按照电调说明书把电调的行程设成固定,一定避免用自动行程。

网友:
电调换新接收机的时候都要先设置油门行程的啊!电调说明书上写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