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模型
会暴走的盒子是怎么做的,有人能帮帮忙吗?

楼主(2011-08-14):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0339&extra=page%3D1
会暴走的盒子的视屏,请问这个是怎么做的?

网友A:
起动开始计时,循环一小段[检测到关盖子-开盖]的指令,每折腾盒子一次就计数器+1,一定时间内累加数值到定值(用随机数在某个范围内生成,以免单调)就跳转到发疯子程序,随机选择电机旋转时间、灯光闪烁时间等等……
大概应该也许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