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转帖】小电机控制副翼的方法之一!

楼主(2011-08-14):
转自飞行披萨!

网友:
沙发,这个不好控制吧

网友:
这个只能做开关控,不是比例的吧?and电机不会烧么?

网友:
怎样回中?

网友:
如果控制时间较长的话  估计这个空心杯马达会严重发热的吧 寿命和扭矩会锐减

网友:
副翼上连接部分貌似用了小弹簧(黄色的)回中肯定不成问题
不过就算是开关控制,最好再加一个限位开关,防止电机堵转。。。

网友A:
弹簧回中的话改成扇形齿轮可以防止堵转。

网友:
好见意

引用 网友A:
弹簧回中的话改成扇形齿轮可以防止堵转。

网友:
有创意,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