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滚珠丝杆螺母里的滚珠怎么装回去?

楼主(2011-08-14):
今天为了车丝杆,把螺母旋下来,结果里面的滚珠掉了出来,不知怎么装回去?

哪位兄弟有经验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具体是这样的,你必须有一个与丝杠滚珠槽直径相同的套筒,丝母用煤油清洗后,在滚珠槽上涂上润滑脂,然后用一个针状物头上抹上一点润滑脂,用针状物上的润滑脂将滚珠逐个粘起放入滚珠槽内,放完后将套筒放入丝母内,用丝杠顶住套筒旋转便可将其旋入,套筒的作用是丝杠旋入时不会将滚珠挤出。

网友:
黄油沾好旋进去

网友:
这个一定要学习。

网友:
用润滑脂一个个黏上去就好了,耐心点,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是把大小滚球区分开,放一个大的再放一个小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详细回答.

至于滚珠,应该都是3.175的.

网友:
兄弟别着急,先量一下珠有没大小之分,再按“藤椅”所说慢慢弄。

楼主:
算了,懒得自己弄了.
跟卖家联系好了,可以帮我免费装,我只要付来回运费就行.

网友:
这个丝赶是三排独立运转的,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钢珠是装在每个单排循环内,如果钢珠进入了两个相位塑料之间的空间中会卡死的,全是3.175的多,一般这种结构不大可能有大小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