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块钱买的一艘快艇,练习的话怎么连最好?是竞速还 ...
100多块钱买的一艘快艇,练习的话怎么连最好?是竞速还是绕标?

楼主(2011-08-14):
如果是绕标的话那些标杆从哪里可以买到?怎么固定到水上?

网友A:
100多快的东西,速度应该不是很快,你可以绕标
竞速对船体,螺旋桨,电机,电池,电调,方向舵等要求很严格,你的那个达不到标准
标杆可以自己做,底下一个铅锭,加根鱼线,拴个泡沫近圆的东西(有浮力的物体),最后插个棍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很多地方都能买到。先用水泥做好桩,,放到水里。再用绳子或胶水管固定。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随便找个八五砖,用塑料绳五花大绑,然后八五砖与浮标中间用橡筋连接(橡筋动力飞机用的那种),这样可以自适应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