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大翼龙安装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11-08-14):
1.我的是天8 72m的接收机 请问 小天线能放在尾管里吗?
2.安装
电机
的时候需要在另一面夹一块 3mm木片吗?我是浪宇2212的电机
3.尾翼的2个舵鸡 我看过许多种装法 有些装在尾巴上 有些装在 机舱里 有些装在机舱2个侧面 有些装在尾管上,我有点犹豫 到底装哪好呀?
4.为防止大桨我看见有些朋友安装了根 碳管 请问用什么固定的呀?
5.电机的连接有3根线 不知道顺序接反 会不会反方向转呀?
问题比较多 望解答谢谢

网友A:
1小天线在不在尾管有争论,根据争论声音大小决定,我一般不放
2在另一面要夹块板或铝皮,电机不能有晃动。
3舵机在不在尾部装依据你的重心情况决定,个人认为装在尾部,拉杆短更精确
4支撑管可以采用中间串螺杆两头加螺母(重点)也可以都穿过机壳两面用AB胶固定。
5不转不知道,一转就知道,装备完成前先转一下看对不对,免得全装好不好换线序。

网友B(2013-02-08):
是的,电机座一定要加强,内外夹木片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