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选择,大家给个意见呗。

楼主(2011-08-14):
我是450pro,前几天
舵机
抖舵,所以现在准备换舵机。
我在TB上,看到了几款舵机,不知道选哪个好,请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
1.Futaba S3003
2.
Futaba S3001 标准舵机
3.YT410m
4.
450电直 斜盘舵机推荐 金属齿轮舵机(9G尺寸) MG90S 辉盛
上面这几个哪个好呀??

网友A:
s3003和S3001都是标准舵机,450上根本不能用的,太大了!
YT410M和MG90S都可以用,相比是410好点。450上最好的是65MG。

网友B:
都四级士官了竟然想把Futaba S3003用在450上,之前干什么去了

网友C:
同LS吐槽

网友D:
直接改侧板上260mg

网友E:
这个不好见议

网友F:
楼主可以试下KST 的新舵神哈。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G:
65MG现在新出的不行了,450就考虑260MG和KST神舵115MG了……

网友H:
同意260MG改大侧板

网友I(2011-09-15):
上DS95 那个才是好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