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选择,大家给个意见呗

楼主(2011-08-14):
我是450pro,前几天
舵机
抖舵,所以现在准备换舵机。
我在TB上,看到了几款舵机,不知道选哪个好,请大家给点意见和建议。
1.Futaba S3003
2.
Futaba S3001 标准舵机
3.YT410m
4.
450电直 斜盘舵机推荐 金属齿轮舵机(9G尺寸) MG90S 辉盛
上面这几个哪个好呀??

网友A:
进来学点经验

网友B:
。。MD933 我在用 110起落没问题,炸过一次。。调机满油门起飞干到天花板上,只断了两个舵臂。

网友C:
S3003是标准舵机哦。。。要是改侧板也就上19G舵机(260MG)而已。。
要上装这个貌似装不上去吧?

网友D:
推荐MKS DS95
410我刚刚淘汰下来3个,正准备处理

网友E:
用得好,rp好就好

网友F:
在用933的漂过

网友G:
还是改侧板+260mg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