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004 的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11-08-14):
通电后尾
电机
就一直转是这样的么,控没有动,油门是最低的

楼主:
有004的人呢,都不知道么

网友A:
电机驱动管已烧毁且呈短路状态后的现象。
更换电机驱动管后能恢复正常。

网友B:
烧毁 是一直高速转 但没给油应该是不转的!!你左右舵 尾巴会左右转吗?

网友C:
电机驱动管坏了 用万用表找出短路的驱动管,然后找同型号换上就是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油门微调太高了

网友D:
 看各位高手的答复,和楼主最后的结论。
不过高手的回复确实是比较常见的技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