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求助!为什么我的滑翔机关闭动力后浆还是被风吹转

楼主(2011-08-14):
求助!为什么我的滑翔机关闭动力后浆还是被风吹转

浆是在敲键盘的民工哪里买的 15一幅的 11*6d

网友A:
使用带刹车功能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带刹车功能的电调

原来是这样啊 谢谢了 请问我用的40A好盈电调普通100多的那种请问是否带刹车哦

网友:
带的但要设置开启

网友:
LZ应该可以搜到好淫的说明书,按照声音提示开启刹车即可。。。多数电调默认刹车是关

网友:
好盈40A的可以设置的,我的也刚设置好。

网友:
请问下怎么根据声音设置呢······

网友:
刹车费电

网友:
不刹车飞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