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机中,遇到棘手问题,求教各位老鸟

楼主(2011-08-14):
小弟所做即为马头折纸幻影2000:
现在需要解决两个棘手问题:
1.配重下来
电池
位于驾驶舱,请问电池盖(驾驶舱盖)如何固定?粘死(那样怎么换电池?),橡皮筋,还是有别的方法?(马头的飞机没有任何橡皮筋的痕迹~~)
2.机翼如何与机身牢固连接?因为是下单翼所以没办法橡皮筋。我不想粘死,因为那样调整设备的余地就没有了,难道是螺丝?
做过此机或者
类似机机
的大侠们帮帮忙呀~~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
??
拜谢先了!

网友:
座舱我见过用磁铁加木片固定的

网友A:
如楼上所说 在舱盖和机身连接处各安装一片如硼磁铁 应该可以起到很好的固定效果
机翼的链接是不是也可以用磁铁吸附的方法 在深入机翼的碳纤杆的末端也粘黏一片磁铁 个人想法 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办法!座舱盖用磁铁!
机翼用磁铁我觉得不行。。。一个滚转就。。。。

网友:
回复 楼主:
磁铁呀

网友C:
晕、吸铁石啊?小心干扰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