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3.5通小飞机3.7v电池 改7.4v

楼主(2011-08-14):
小飞机一般采用3.7V
电池
供电,电压稍低难以控制,切飞行时间段,我想把3.7V改为7.4V,效果应该好些,请教老鸟电路上如何改动,多谢赐教。

网友A:
三通飞机
你说的小飞机是那种10多厘米长的还是20多厘米长的?如果是10多厘米长的,你先找到150毫安 7.4V的锂电再说吧,如果是20多厘米长的,你可以直接改,但是保证你飞不起来

网友B:
你还是算了吧!重量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

楼主:
37CM3.5通,1000MAH3.7V电池的那种飞机。

网友A:
我改过,飞不起来

网友C:
放弃这个念头吧。3通没什么改的价值

网友D(2012-10-23):
在大一点滴地就是7.4V的电池了

网友E:
电压稍低难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