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小飞机3.7v供电 改为7.4v供电

楼主(2011-08-14):
我的3.5通小飞机电压稍低飞行就不稳定,而切飞行时间较短2-3分钟,我想改为7.4V供电,电路需要有那些改动,请老鸟赐教,多谢了。

网友A:
这个没法改 要改估计代价也很高

网友B:
没有任何改造的必要。
W=A*V
除非加大重,但可能飞起来,如果能飞起来,耗能也不是线性增长的,得不偿失。

网友C:
电池不行了。

楼主:
看了一下接收板,电池直接给功率管供电,控制电路升压后5V供电,去掉生压电路直接5V稳压管取得控制电源,功率管可能也要换大的,有时间试试,看效果如何。

网友D:
玩具没有改的必要,改装费比原机还贵,而且还不能保证成功!

网友E(2011-09-20):
没有必要改,原因如下
我前些天把大飞狼 8019的电池进行更换,原来使用1400mah的,我换成2200mah的 20c,玩了一会,机器就冒烟了,打开看,调速管烧毁,两个直流电机烧毁,机器不能随便改,从电池到调速器到电动机 还有机械部件都是配合好的,几乎没有什么余量,要玩得精彩,还是换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