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试切

楼主(2011-08-14):
没有量具调试.从五金店拿回来就直接试切.分别有木头,不锈钢,45号钢

网友:
真牛,成本多少啊

网友:
楼主哪里的?五金店里就可以买这种雕刻机了?

网友:
估计楼主想说的所谓五金店指的是机加工店

网友:
请教这机器y轴是不是方轨啊?怎么安装的?

楼主:
回复楼上两位

机子刚从五金加工店拿回来的.用的导轨是20的上银高组装导线!导轨装在铣床加工好的台阶上面.

网友:
机子看着好爽,报个价和参数

网友:
漂亮的机器,是全铝的还是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