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小摆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14):
最近迷上小摆,陆续搞来几台,由上海的和北京的,但是又找来一台没底座,所以不知道是哪里出的。主要差别在导轨直径上海的导轨直径最细,北京的要粗一些26MM,可是我找来的这个直径30MM,很粗壮,有知道是哪里产的吗?十字拖板都是电镀的,成色很好。

网友:
都钻牛角尖,小摆车能干什么事呢,小摆车最好改成ER的主轴,使用ER筒夹,这样就可以避免使用传统3槽弹簧夹,很多台湾手扳车床的精度效能都很好,明天我要进一台设计很不错的迷你精整车床

网友:
哈哈
说早了
收回

网友:
这台牛的, 楼主你赚大发了,哈哈

网友:
没记错的话,见过一台这样的,乍一看和北京车结构几乎相同,外观也差不多,但是棒子确实比较粗一点,刀架稍有不同,看到的那台是天津出的,但是是哪个厂出的不太清楚,楼主这台应该也是天津出的,但是这个车貌似产量不大,也仅在天津地界上能见到吧

另外小葛兄弟说的 ....我觉得小摆车主要还是看加工用途,确实坛子里很多人,可以说绝大多数,小摆车拿回去,基本没几个转起来用的,基本放在那做个摆设,但是正因为这个东西小巧,就算没有任何**条件的都可以整一台回去解馋,从而需求量整大了,价格就炒的很高,而有些人又纯为了倒手挣钱,来回倒换折腾

话说回来,小摆车这东西真用的没几个,从实用性价比来说,真需要用的搞台大小合适的整精车要更合适一些

网友:
喜欢就行了

论坛里又有几个玩得转大床的呢

不也是一样的开开心心嘛

一有个用途是明确的

就是可以浪费不少的钱

网友:
找到鐘表小擺
那配件呢
沒配件很難使的上活

网友:
这台和“放纵与激情”兄应该是一样的,但都没底座,所以不知是哪里的小车。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5550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还真一样,但是也是不知道哪出的

网友:
上次我出了个这个的铣附件,比北京的大一号  但做工赶不上

网友:
摆车做用因人而异,拿摆车做装饰的人很多,不会用的人更多(我就是其中之一)但是真正做高精度小件的还是就它了,大床做不了精度高的小件,你拿大床做一个手表的轴看看,马上就知道那个不单是大炮轰苍蝇的问题了可以说根本干不了,这时候只有求助摆车了,至于配件问题没有什么稀奇的,有心有能力就可以配齐当然价钱是越便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