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小炸了下,可是有点惨

楼主(2011-08-14):
下午5点多在小区的小山坡上练习对头悬停 飞机飞得有点远 一慌张就收油门下降 不过地面不平 咋了 最多也就一米高吧 炸下来的时候电池也飞了 感觉应该很轻 最多就横轴 大桨什么的 可看了下 没想到损失惨重啊
除了照片上的 还有一个65MG扫齿了 还有尾管固定座里面的一个卡子也扫掉了 郁闷

网友A:
你的是无副翼的 也可以用65MG舵机?

楼主:
尾轴拆不下来了 估计也费了 家里配件不够  还没完全修好 试不了机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无副翼的 也可以用65MG舵机?

是用的65MG

楼主:
其实大桨应该还能用 就稍微破损了一点点

网友:
亚托3G是不可以用65MG的吧?
那V8也应该不能用的啊

网友B:
无副翼不是要用数字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副翼不是要用数字舵机的吗?

我不懂啊 新机买来就换的65MG 跟V8 尾舵机是8910A+

楼主:
装机调机都是朋友帮忙的

网友C:
把刹车盘去了,下次大桨夹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刹车盘去了,下次大桨夹就没事了

直接去掉不要吗

网友:
楼主的配置确实。。

网友:
TG的旋翼头。不错哈。   无副翼炸机比较容易扫舵机

网友:
蓝色的mini vbar 只能用数字舵机! 其他版本的 vbar 可以用 模拟舵机的!

楼主:
LS的你坏笑啊

网友:
晕,这种配置,直接上钛合金改装件啊,炸了自动记忆,不会坏的。

楼主:
没听明白楼上的意思

楼主:
17楼的意思不明白

网友:
原来无副翼炸了比有副翼的还贵修啊

网友D:
17楼是说加热恢复的材料?现在有用这材料加工的零件?我才惨呐,横轴弯了,螺丝胶加多了拧滑螺丝了,现在电转都磨很久了,就是没弄出来

网友E:
MB也可以用模拟舵机的

网友F:
强大的配置啊

网友G:
一堆米不见了。。

网友H:
这个炸机维修费用因该不会多的

网友I:
表示慰问

网友J:
TG没有单独的大桨夹卖'一个旋翼头290,一副65Mg的齿轮一副30的碳桨,这些就近四百了,对450来说算多了

网友K:
933是模拟还数字??

网友L:
933可是数字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