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机浮筒问题

楼主(2011-08-14):
偶有一架小飞机准备装个浮筒,打算用EPP自己做。能问一下各位一般浮筒的位置是怎么定的?断阶的位置和尺寸怎么定?谢了!

网友A:
看看成品机的

网友B:
EPP做卫生巾可以...很能吸水的哦

网友C:
可以用泡沫塑料蒙蒙板 或者蒙 玻璃布制作。这种工艺比较简单,不怕漏水。 断阶位置在飞机重心稍靠后的位置。
浮筒大小由飞机重量决定。

网友C:
强烈建议,玩水机前一定要先买 艘充气船。捞飞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