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几个高深的问题?求高人

楼主(2011-08-14):
东西才买齐,明天装,教练机
电池
:2600 3S 20C 30A电调
全油门会不会烧电调?(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舵机
有3条线,红的是+,信号线是什么颜色(黄还是灰)?
副翼会不会出现两边同方向动?
B6平衡充,最多能同时充几个电池?舵机的行程怎么调节(新天6控)怎么测试舵机物理行程?
长时间不耍,电池要保持在多少电压最好?

网友A:
全油门会不会烧电调/电机要看你桨用多大。。。
舵机线一般只有会2种规格,红白黑/红白棕??黄/灰? 恕小弟无知,没见过
副翼会两边同方向动,那是襟翼的范畴了
B6平衡充,理论上一次充一个,除非你买了扩充板。
舵机行程拨动摇杆就可以得知
锂电池长时间不用保持在每片3.85V,使用B6里面的STORAGE功能
LZ你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建议别急着飞,本地有老鸟就请教老鸟,没有就多看贴多潜水,学习至少1-2个月以后再飞;现在飞是秒炸,跟钱过不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潜水两个月?就不炸吗?
我过两天打算用KT板自己做飞机,腰推,只要不炸零件,就OK

网友B:
一样炸,技术是炸出来的,只不过是多炸少炸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你潜水是希望你有空多看看论坛多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你现在连基础知识都搞不太明白何以谈爽飞啊?KT机一样会炸坏电池烧电调和电机

网友C:
多看下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