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蝎子,亚拓,花牌的三种电机,不说暴不暴力,单说震动,哪种最安静,用过的请解答,谢谢

楼主(2011-08-14):
如题,求最安静的电机,三种口碑比较好的牌子,差不多KV值,3S11.1V电池下,450电直上用的,哪种电机震动最小?没那么多资金一个一个试,只能向各位用过的达人求解,谢谢.

网友:
只用过花牌的两个电机,感觉震动都不大~

网友:
我用过花牌的没什么感觉

网友:
用过花牌4200KV的,振动不大,但是声音大的恐怖…可能转速和散热风扇的原因

网友:
花牌的不错。蝎子电机现在有点对不起那个价格。

楼主:
自己再顶,求详细解答,谢谢

楼主:
不信邪,再"自举"

网友:
只用过亚拓和花牌!感觉亚拓好一点!

网友:
我在用这个,没什么震动

网友A:
三种牌子都用过,性能差有5%的区别不得了了。但是价格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牌子都用过,性能差有5%的区别不得了了。但是价格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不错,同规格的电机,只要工艺和材料没有明显的缺 陷,性能、效率、寿命都差别不大,谁价格低谁的性价比就高~

网友B:
转子平衡好 多少KV都不会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平衡好 多少KV都不会抖

网友:
花牌呗那就

网友C:
内转子YT430XL最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转子YT430XL最安静

430XL是外转子加了个外壳而已

网友:
用号码特2835的飘过,感觉还行,用了有快2年了,不下600起落,就换了一副轴承和轴,现在还在服役中。

网友:
蝎子的动平衡是这三个电机里最好的

网友D:
我用花牌3900KV的那个费电啊,就是暴力,后来赶紧换了个银燕2815安静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