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纠结。。。到底是环球飞T45还是天盛T45????

楼主(2011-08-15):
  自从前段时间霹雳背背一般背到家的经历后,休息了一段时间,这两天重振精神,准备开始继续折腾!
  首先打算进一架T45涵道练习机练手,等练的差不多后再飞X机,我还就不相信我飞不好你了,小样儿!
  问题是:
  我现在又开始纠结了,正在纠结于是买环球飞的T45 64MM涵道还是天盛的T45 70MM涵道的好呢?
  其实我最开始看中的是环球飞的T45,那款红色的红箭,真漂亮,而且论坛里买环球飞的也多,评价也都很不错,可是现在环球飞到处都缺货,而且根本就没红色的红箭那款 郁闷啊(让我怀疑我难道还在走背字中???)
  于是我找到了天盛的T45,有红箭那款,我喜欢,但是70MM涵道的,玩的人好像不多,所以能找到的资料也不多。。。。
  所以在这里想再征求下大家的意见,到底是哪个机好,如果选择环球飞的T45那是配什么样的动力配置最好呢,我看一般是配4800KV和4000KV两种配置,这两种哪种更适合这机呢?又分别配多大电池和多大电调好呢?
  如果是天盛的70MM又用什么配置好呢。。。
  还希望大家多给意见啊。。。我继续纠结一会

网友:
对比下来是环球飞的红箭做得比较好,买的人也多。。。。缺货是正常的,这段时间正在是飞行季,他们供外单都忙不过来呢,慢慢等吧

楼主:
哦。。。。那看来要买机还是冬天比较方便了,呵呵
还有,这配置怎么弄呢,到底怎么配好?

网友:
这飞机标配是64涵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也只有64黑旋风了吧。。。我看朋友用3s飞,很不给力,动力不足,建议你试试用4S

网友:
建议环球飞T45  现在200多  不过做工真的不敢恭维,呵呵。。
用黑旋风64 4800。4S动力很猛,而且很好飞  3S 用在4800动力也不错。。
TB上卖这飞机的很多。。货应该有的

网友:
沙发的头像很给力~~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我已经找到卖的了,就买环球飞的,配个KV4000就行了,我这技术,暴力了还真控制不住,就慢悠悠的练练手吧,哈哈。。。大家觉得怎样?

网友A:
你配KV4000就一定要用4S电池,否则3S一定要配到4800的,4800KV+3S电池本身就有点不带劲,根本达不到1:1推力。。。撑死1:0.8-0.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配KV4000就一定要用4S电池,否则3S一定要配到4800的,4800KV+3S电池本身就有点不带劲,根本达不到1:1推力。。。撑死1:0.8-0.9

你飞的是飞机还是火 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是飞机还是火 箭?

我的黑旋风4800配的就是3S,很不给力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飞的是飞机还是火 箭?

我曾经想在大金星上装上20CC汽油发动机呢。。

楼主:
哈哈,我是3S和4S都有啦,先上3S飞飞看,等适应这涵道机了再上4S不迟,等技术差不多了再重上我的X机!

网友:
环球费的T45 入门最佳,配置4800的用3S 4000的用4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旋风4800配的就是3S,很不给力的说!!!

现在的新手学飞的时候动力都是按火 箭来配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只学会了飞火 箭,根本就没有学会飞飞机,悲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新手学飞的时候动力都是按火 箭来配的,所以基本上都是只学会了飞火 箭,根本就没有学会飞飞机,悲哀啊。

不同意你的观点,正因为是新手,所以拿动力足的飞机来飞不会因为操控不好进入失速;以前我刚学飞的时候就是拿滑翔机来学,那叫一个痛苦,稍微舵给大点就失速。。。

网友:
球球飞的很好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意你的观点,正因为是新手,所以拿动力足的飞机来飞不会因为操控不好进入失速;以前我刚学飞的时候就是拿滑翔机来学,那叫一个痛苦,稍微舵给大点就失速。。。

初学的时候学不到掌握舵量,学不到什么是失速,算不算根本就没学会?只会飞火 箭,不会飞飞机,悲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学的时候学不到掌握舵量,学不到什么是失速,算不算根本就没学会?只会飞火 箭,不会飞飞机,悲哀啊……

好吧,你这个说得有点道理,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火 箭爽啊

网友:
我的环球飞T45用的4800陪3S电,动力嘛!一般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