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11-08-15):
我的床子传动顺序是这样的:
电机
----3级变速箱---三角带---主轴 ,我想把3及变速箱换成电机+变频器实现调速行吗?(床子是老床子)

网友A:
只要变频器容量够用OK。

网友B:
我的机器就是这样改的,低速不给力。

网友C:
变速箱不要去掉,可以只加变频器,可以小范围调速,低速力量也够。

楼主:
谢谢大家!变频器是1.5KW,电机是0.75KW。不知道低速时力量降低的多吗?

网友D:
机械变速有劲,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改

楼主:
主要考虑体积问题想把地柜去掉

网友E:
机械变速给力,就象汽车挂低速挡一样。

网友F:
能有机械变速多好呀,建议不要改

网友G:
什么床子,如果去掉变速箱的话,低速力量不够,可以用宝塔带轮,配合变频器,需要低速的时大扭矩时,换一下皮带位,还有就是用6极电机作动力